车床C6140主轴上的毛毡自己做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9-02-16):
车床C6140主轴上的毛毡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卖的啊?如果自己做有什么材料做呢

网友:
请问

你说的毛毡是在什么部位啊?我干过机修多年可以为你解答。

网友:
毛毡有卖的,具有储油和密封作用。实在买不到的话用厚毛毯剪一块也行

楼主:
车床维修

就是在车床主轴的卡盘的地方,转起来的时候向外甩油

网友:
用密封垫自己剪一个就行了

网友(2009-03-18):
车床配件商就有

网友:
那是个塑料密封圈!!

网友:
换个密封圈,再上点1213密封胶应该能问题

网友(2010-04-15):
好多卖的厚鞋垫就是用毛毡做的。白色的大多是用羊毛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