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的命名:二分球阀的二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16):
各位高手请帮忙解释一下,二分球阀的二分是什么意思啊?英制螺纹有没有像公制螺纹那样的知道螺纹大径7 Y% a7 h9 P5 N. ?
就知道螺距的表格呢

网友:
几分的球阀通俗叫法,是指配几分管子的阀,可以查查水暖管道的几分分别是对应管径是多少的管子。手册上液压管路部分也有些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2分是指管径为1/2英寸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打错了,2分是指管径为1/4英寸,是把一英寸分为8份,2分是指8份中的两份,即1/4

网友:
听说过无数次,总是不解为何,感谢楼上,学习了!

网友:
2分管,四分之一英寸

网友:
八分就是一寸嘛,英制螺距量不了,只能数每一英寸25.4mm内多少个牙。

网友(2009-03-22):
叫几分管是我国对英寸的分数的习惯称呼,在英国也是没有的,例:1/16in 叫半分管;1/8in叫一分管;1/4in叫二分管;1/2in叫四分管;5/8in叫五分管;7/8in叫七分管;1in就叫一英寸管。

网友:
那说几分牙的又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