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不锈钢板上加工出网纹?

楼主(2009-02-16):
我需要在1.5mm厚的不锈钢板上加工出网纹,线宽0.2mm,深0.2mm,线距10mm。各位有什么高招,即经济又快捷。

网友:
可以去精雕吧

网友:
有什么样的要求?若仅是做点花纹,可参考做小手柄时的滚花工艺

楼主:
不锈钢板是用来粘接印刷平台的,其平面度及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所以不能对其施加太大的外力。

网友:
去过一个制笔厂,钢笔笔尖的缝是旋转一个小锯片(或者该叫砂轮)来切割,就是不知那是什么材料,直径30mm左右,转速不知,若能买到 那材料的砂轮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激光刻蚀.不过成本很高哦

网友:
上铣床,用中心钻头铣试试

网友(2009-08-08):
量小的话就直接上铣床吧,量大的话用平面磨床改造个专用机床来作

网友:
电火花、热处理,钢纹刀

网友(2009-09-15):
激光解决比较好效果,应该还可以用专用液腐蚀的吧

网友:
涂蜡,雕刻,用酸腐蚀.不是实践经验,只是想法

网友(2009-10-31):
要看板的尺寸,如果板幅很大,建议激光。

网友(2009-12-18):
化学腐蚀   整体涂蜡   蜡上开槽用硝酸腐蚀  控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