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产好用的钴高速钢凸头自定心钻头

楼主(2009-02-16):
用了闪光模式拍的,所以很多杂七杂八的光影都出来了,实际钻头是很精制的,异常锐利,此钻头是美国得伟品牌的,在德国制造的,材料可能是M42高钴高速钢
M42高钴高速钢
化学成份:
C:1.00~1.15  Mn :大于或等于0.40  Si: 大于或等于0.65  Cr:3.50~4.50    Mo:9.00~10.00   V:0.95~1.35   W:1.15~1.85   P:大于或等于0.030  S:大于或等于0.030  CO:7.50~8.50
特性:高红热硬度,高耐磨耗性与切削能力,高冲击韧性.晶粒细致均匀,韧性高.
用途:
刀具业:刮刀,滚齿刀,铁刀,钻头等
锻造业:锻造模具
螺丝业:六角等打头成型模具,牙攻,冲头
热处理温度及参考办法:
温火:温度800~880摄氏度,以10~20摄氏度dHr炉冷至约600摄氏度,碍度在HB269以上.
应力消除:温度650~750摄氏度,炉中冷却
美国M42模具钢主要特性是高钴韧性高速钢.美国M42模具钢淬硬温度是1170-1210C.美国M42模具钢主要用于高韧性精密耐磨五金冷冲模,美国M42模具钢也可用于切割工具及刀具等.

网友:
看的不清晰!
建议移动到刀具版块哟。

网友:
LZ,这好象叫台阶钻吧?

网友:
只能加工软材料吧?有点像扩孔钻

楼主:
也不是很贵,质量很好,钴钻是用来加工较高强度的结构钢,主要是加工不锈钢的,因为钴元素在1000摄氏度高一点时可以析出碳化物,所以红硬性还是不错的。虽然是有个台阶,也可以理解为台阶钻的一种,但是它主要并不是用来惚(字库里没有这个字)孔的,而是个导向头,凸头处的横刃修磨的很短,估计不到常规的1/10,顶角很大,超过145度可能有150度,所以钻头不大容易引偏,钻削定位很准的,材料可能是M42,上面有编号711不知道是不是材质的牌号呀,这个高钴钻用来打不锈钢用得挺多得,我手上的都是英制规格,没有公制的,1/16到1/2规格的

网友:
楼主,大概要多少钱一支呀?

楼主:
12.7毫米的相对来说比较便宜30元一根吧,作定位钻用是很不错的,可惜都是英制规格,很难配到公制螺纹底孔的规格,遗憾呀

网友:
钻尖比较特殊

网友(2009-06-20):
12.7毫米的相对来说比较便宜30元一根吧,作定位钻用是很不错的,可惜都是英制规格,很难配到公制螺纹底孔的规格质量很好,钴钻是用来加工较高强度的结构钢,主要是加工不锈钢的,因为钴元素在1000摄氏度高一点时可以析出碳化物,所以红硬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国内的远东也有这种高钴钻,很好用。用来加工20CRMOTI很不错

网友:
国内的远东也有这种高钴钻,很好用。用来加工20CRMOTI很不错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钴钻,用的材料大多都是含钴5%而不是8%的

网友(2012-03-27):
这种钻头也不错
Q32167115 电话15952828562可以定做

网友:
我们用过此类钻头。很像阶梯钻但不是。前引头较短。螺旋角逐步加大,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很贵,质量很好,钴钻是用来加工较高强度的结构钢,主要是加工不锈钢的,因为钴元素在1000摄氏度高一 ...

楼主,在哪能买到啊,我也想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