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安装:液压管道酸洗前,要不要用水打压?

楼主(2009-02-16):
求助-管道安装

液压管道酸洗前,要不要用水打压?

谢谢!

网友: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管材。你的管道要酸洗,那肯定是普通无缝管了。普通无缝管管材在储存期是没一点防锈措施的。
你可对管材先做一下检验:
a) 管子的材料、通径、壁厚和接头的型号规格及加工质量都要符合设计要求。
b) 所用管子不准有缺陷。有下列异常,不准使用:
1、管子内、外壁表面已腐蚀或有显著变色。
2、管子表面伤口裂痕深度为管子壁厚的10%以上。
3、管子壁内有小孔。
4、管子表面凹入程度达到管子直径的10%以上。
c) 使用弯曲的管子时,有下列异常不准使用:
1、管子弯曲部位内、外壁表面曲线不规则或有锯齿形。
2、管子弯曲部位其椭圆度大于10%以上。
3、扁平弯曲部位的最小外径为原管子外径的70%以下。
检验的基本定理就是:通过肉眼观察,适当时借助量具(仪器)。
如果你眼睛能看出管材有问题,就不要用水压机打压试验了。如果没有问题,你就跟据自身状况条件看事儿来了。
现在都改精密无缝管使用了!!!

楼主:
谢了,学习太好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