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调速回路PLC电路控制,寻找合作,东莞

楼主(2009-02-16):
序《何为桥式调速回路》本人对PLC不懂!以下的原理能理解,但是不了解PLC是怎么做的,希望能找到做PLC的公司合作!(这种同步回路要求油缸有行程测量装置,把信号反馈给回路的比例调速阀,再调节比例调速阀开度,然后再根据行程测量的行程比较再反馈给比例调速阀,以达到同步效果)如有做PLC的高手请联系我!急。。。QQ:77924368 / 13712133169本人在东莞

网友:
你有项目?是商业合作还是技术合作?

楼主:
有做过同步系统PLC的,我需要定制!有的朋友的话帮介绍。。。

网友:
桥式调速回路PLC电路控制

那是PID的闭环控制,PID闭环控制系统1 g+ n, A3 z/ b
闭环控制系统(Closed-loop control system)的特点是系统被控对象的输出(被控制量)会反送回来影响控制器的输出,形成一个或多个闭环。闭环控制系统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若反馈信号与系统给定值信号相反,则称为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若极性相同,则称为正反馈,一般闭环控制系统均采用负反馈,又称负反馈控制系统。闭环控制系统的例子很多。比如人就是一个具有负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眼睛便是传感器,充当反馈,人体系统能通过不断的修正最后作出各种正确的动作。如果没有眼睛,就没有了反馈回路,也就成了一个开环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