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如何选用切∮60mm钢管刀具?

楼主(2009-02-17):
各位刀友,在造1款自动车床,用来切外径∮40~60mm,4~6米长的钢管,如何正确选用刀具保证出带状屑、易处理呢?谢谢!

网友:
设计工件转还是刀具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步打算管转刀不转;如果让刀转当然更好!

网友:
请问你的钢管厚度多少,加工精度有何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朋友,你认为带状切屑好吗?真的容易清理吗?
会缠在刀上的

网友:
这样的切屑不是更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好学同志,出这种铁销也行 只要形状同意能控制住。管厚在4~5mm,精度越高越好,理想是控制在几丝范围内

网友:
你设想的切削速度是多少?机床的转速是多少?还有刀具靠什么进给,?油压?还是机械?

网友(2009-04-16):
其实可以设计,工件慢速旋转,托板上安装锯刀片,这样进给就很小了(钢管多厚,就进给多少了)

网友(2009-07-02):
其实可以设计,工件慢速旋转,托板上安装锯刀片,这样进给就很小了(钢管多厚,就进给多少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这个方法,现在考虑的问题是锯片锯40X5mm厚的管磨一次锯片能开多少?要是只开个1000件以内的话,磨锯片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不敢改.有哪位高手给我点意见?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