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用导卫辊用什么材料(高络镍合金)?工作温度为1000.左右

楼主(2009-02-17):
钢厂用导卫辊用什么材料(高络镍合金)?工作温度为1000.左右.

请教,谢谢!

楼主:
咨询

那位师傅知道钢厂用导卫辊用什么材料(高络镍合金)工作温度为1000.左右最好选什么材料为宜。快!!!!!!!!!!!!!!

网友:
耐热钢,这种材质一般都不会说出来的,可以交流

网友:
材料种类非常多,一点空间说不清,你可以大概看看,

部分滚动导卫 导辊材料  /%

材料
C
Cr
Ni
W
Mo
V
Co
S
P
1
0.85~1.25
13.5~18.5
1.0~3.5
0.7~2.0
0.5~2.0
0.2~0.6
0.0~1.5
0.05
0.05
2
2.3~2.5
23~25
3~4

0.05
0.05
高铬镍合金

30~35
15~20

0.05
0.05
Cr-Ni-Si-V
1.9~2.1
26
7~10

0.05
0.05
5
3.0~3.5
24~30
1.0~1.5
Cu<1.2
Si1.5~2.0
Mn0.35~0.7

0.05
0.05
6
2.0~2.5
24~30
1.0~1.5
Cu<1.2
Si1.5~2.0
Mn0.35~0.7

0.05
0.05
7
2.2~2.6
22~25
0.5~1.0

0.3~0.8

0.05
0.05

网友(2009-06-21):
不锈钢的也可以

网友(2009-08-21):
我想一般是高咯合金,济南。湖南等地可以做,一般工期较长3个月

网友(2024-08-16):
感谢各位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