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讨论)风机叶片的安装角与轮毂宽度有关?

楼主(2009-02-17):
(重要讨论)风机叶片的安装角与轮毂宽度有关?
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呵呵

后后 O(∩_∩)O~

支持个,回个贴再看咯

沉溺在网购生活中!最爱当当九钻珠宝快乐e行网站,喜欢金象大药房金山毒霸下载

网友A:
没有的,叶片根部是圆形可调的呀,可以看看石家庄红叶风机厂的图片或其他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叶片根部是圆形可调的呀,可以看看石家庄红叶风机厂的图片或其他厂家的。

叶片根部是圆形可调的应该是动叶可调轴流风机的特点,其轮毂宽度与叶片角度无关,
我说的是焊接叶片或是整体铸造的轴流叶轮,其轮毂宽度与叶片角度应该有关吧?

网友(2009-04-26):
有关系,但不是必须的,
最理想的是 叶片的镶嵌到轮毂上的最外的两点  最好和轮毂的高度相同。

网友:
好像是焊接的叶片要比轮毂的高度稍微窄点吧,如果是一样高就不是很好加工的了,

网友:
一般300直径的 的叶片两端要比轮毂少5mm左右,但是这都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