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上精钻孔---请教

楼主(2009-02-17):
请教各位:我需要在外圆是1mm厚的铸铝,内部是POM材料的圆柱上钻三个直径为1.90-1.98mm的深度为7mm的圆孔,目前用钻头在进入工件前有8mm左右导套,请问选用的钻头直径应该多大,钻头角度应该如何选择?钻套与钻头的配合如何选择?

楼主: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孔偏大,钻头很容易折断,排屑困难(排屑槽中全是POM)等

网友:
没有干过塑料,不知道。用手点钻干过,的确不排屑,稍深点就粘了

如果是我干,降低速度,多退几次钻头排屑

干有韧性的材料,加工出的孔回比钻头稍小一点点,不知道你的为什么变大了

网友:
孔偏大和断钻头我想主要出在钻头定心上,我想问下哪段孔大?铝的哪段还是塑料的那段,钻头通常断在什么时候,加工的是通孔还是盲孔?钻套和钻头的配合参考配合公差:比如间隙配合7级精度,基孔制,H7/g6,你自己查一下Φ2孔公差带。对POM这个材料不熟悉,排屑困难具体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圆弧后刀面可以锋利点,选排屑槽宽一点的钻头。钻头的还问题可以请版主东篱和狙来回答下。

网友:
就如我说的:设备、材料、刀具、参数。
什么都没有描述,如何分析,从哪里下手呀?

网友:
首先得向版主老大说的那样,最好配备图片。
个人意见一是定心,二是排屑槽,三是后角。不过相当于没说。呵呵

网友:
孔大的话,只能说是你的钻头大了或者钻头跳动太大而导套直径又选的不对;
钻头易断,正如前面的朋友说的那样,要看断在哪里.是进孔的时候断还是出孔的时候断.这两种情况下,你都需要降低钻头转速;
塑料我也没干过,不过,既然粘屑很严重,那就只有从退刀和冷却两方面着手了.使用带内冷的钻头,把内冷压力调高,应该会有改善.
如果能把问题再描述的详细些,还可以进一步分析.

网友:
铝+POM,这有点复合材料的味道了,看看谁能解答
我的意见:钻头1.8,磨的锋利些(副刃圆弧刃稳定些),钻模配合0.04以内

网友:
POM,关键是冷却,否则用低转速加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人路过来报到一下,
看内容这里的各位都很牛啊,
多多学习,不吝指教

网友:
说点意见对与不对请指点先看看刃磨是否对称刀尖是否过于锋利横刃是否过宽转数是否太高冷却是否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