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椅原理图,求

楼主(2009-02-17):
哪位大侠知道气压升降椅原理图,求教!谢谢!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充了氮气的气动弹簧,

网友:
你到网上输入气弹簧厂家,到一些厂家的网站上就可以找到你要的原理图了,其实原理就是在密封的内外两个腔之间加一个控制的阀,用以控制两个腔的连通,以达到调节高度的作用

网友:
是坐的椅吗?只有一个气弹!

网友:
昨天才到新闻,有个小孩子给打穿屁眼了,恐怖

网友:
气弹簧是以气体和液体为工作介质的一种弹性元件,由压力管,活塞,活塞杆及若干联接件组成,其内部充有高压氮气,由于在活塞内部设有通孔,活塞两端气体压力相等,而活塞两侧的截面积不同,一端接有活塞杆而另一端没有,在气体压力作用下,产生向截面积小的一侧的压力,即气弹簧的弹力,弹力的大小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氮气压力或者不同直径的活塞杆而设定。与机械弹簧不同的是,气弹簧具有近乎线性的弹性曲线。标准气弹簧的弹性系数X介于1.2和1.4之间,其他参数可根据要求及工况灵活定义

网友A:
气弹簧(gas spring)是一种可以起支撑、缓冲、制动、高度调节及角度调节等功能的配件。目前,该产品在医疗设备、汽车、家具、纺织设备、加工行业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根据不同的特点及应用领域,气弹簧又被称为支撑杆、调角器、气压棒、阻尼器等. 气弹簧的基本原理是在密闭的腔体内压入惰性气体和油、或则油气混合物。 根据气弹簧的结构和功能,气弹簧主要有自由型气弹簧、自锁型气弹簧、随意停气弹簧、牵引式气弹簧、阻尼器几种。
一、自由型气弹簧(支撑杆)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气弹簧。它主要起支撑作用,只有最短、最长两个位置,在行程中无法自行停止。在汽车、纺织机械、印刷设备、办公设备、工程机械等行业应用最广。(具体参数见本网站或来电索取)

二、自锁型气弹簧(调角器、气压棒)在医疗设备、座椅等产品上应用的最多。该种气弹簧借助一些释放机构可以在行程中的任意位置停止,并且停止以后有很大的锁紧力(可以达到10000N以上)。(具体参数见本网站或来电索取)

三、随意停气弹簧(摩擦式气弹簧)主要应用在厨房家具、医疗器械等领域。它的特点介于自由型气弹簧和自锁型气弹簧之间:不需要任何的外部结构而能停在行程中的任意位置,但没有额外的锁紧力。(选型参数基本可以参考自由型气弹簧)

四、阻尼器在汽车和医疗设备上都用得比较多,其特点是阻力随着运行的速度而改变。可以明显的对相连的机构的速度起阻尼作用。(具体参数请来电索取)

五、牵引式气弹簧是一种特殊的气弹簧:别的气弹簧在自由状态的时候都处在最长的位置,即在受到外力后是从最长的位置向最短的位置运动,而牵引式气弹簧的自由状态在最短的位置,受到牵引时从最短处向最长处运行。牵引式气弹簧中也有相应的自由型、自锁型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压入的是“惰性气体和油、或则油气混合物”呢?空气不行吗?

网友(点评):
易燃易爆

网友(2012-11-09):
呵呵,这个和那种气垫皮带机的设计类似吧,我这么想的

网友(2013-05-26):
引用 网友A:
气弹簧(gas spring)是一种可以起支撑、缓冲、制动、高度调节及角度调节等功能的配件。目前,该产品在医疗设 ...

学习了。。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自锁型的气压棒有用两PCS来支撑一个物体的吗?如有,他们的同步如何,你贴子说的网站是指的那个网站,我想了解一下其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