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翻边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7):
电容铝壳的冲压翻边,外形尺寸58mmx38mmx40mm(长宽高),翻边尺寸3mm,壁厚0.5mm,用气压做动力,水平方向冲压。

我们在翻边过程中留下的有痕迹(见附件图示),我们现在唯一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就是在冲压过程中加油,可以完全没有痕迹。(冲压公母模都有经过抛光)

但不是解决办法的根本,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其他可以解决的方案,请大家多提宝贵经验,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说说你的工艺

楼主:
一个长度方向有余的料,先切口,用类似铣刀的装备将长度铣位,之后翻边,公模+母模配合实现

网友:
也就是说,你的拉伸和翻边是分开做的?
先把盒子放一定高度余量拉出来,然后将高度方向切平口,再翻边?你是不是要说这个意思?

楼主:
是的,是分开做的,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工艺怎么不做有凸缘的拉伸
图片是翻边之后没有再切边的原因?大圆角处有材料转移过去
只有先翻边再切边,铝比较软
你是用纯铝做拉伸还是?

楼主:
纯铝。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加“油”就不会产生图示的问题,但不加“油”生产几个后就会产生,这才是我问的关键。
另外我不用横向气动冲压翻边,而改用竖向电动冲压翻边也不会产生如上的问题。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加“油”就没事,不加“油”就有问题

网友:
你问的就是如同某些拉伸,不加油就破,加油就不破的道理是一样的
不过你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一下
你这个翻边模具有可能也照上来瞧一瞧
家伙居然这么激动

楼主:
呵呵,还好还好,主要是以为自己没有描述清楚。原来拉伸也会有不加油就破,加油就不破的呢,是为啥呢?
我该怎么才能再跟着这个帖子上传附件呢?

网友:
还是直接在模具上装个气动喷油器吧,呵呵,
上传附件点帖子下边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本来就描述的不清楚
不是一楼上传的那张图片,谁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根本就不能叫翻边,应该说凸缘...
你那个问题就是个跑料问题,铝最喜好跑料了...

楼主:
贴张画图是的图片吧,设备和这个一样的结构。
有想过加自动供油系统,但感觉不太好,不过如果实在找不出原因的话就只能增加了

楼主:
那跑料的问题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没

网友:
见识了
浪费了好设备啊
这么复杂的设计模具我还真的是见识了
你这个加工成本挺高的
你就不想其他了,能加油解决就加油吧,不行就在加一道抛光工序

我笑完了,解决方法就是改变你翻边模具的R角,你下模拐角处好象是直角,没有圆角

楼主:
最近忙的没有上线,thank you 你的关注,呵呵。
上下模是蓝色的部分,是有R角的,半径1.6,棕色和粉色是起支撑作用的。
除了这种可能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放多料 再切掉就好 只是要增加一道工序
你现在加油就好 就加吧 我们这做拉延就是这样的 做十个左右 就要加一下
这样材料就容易流动了

网友:
有位原国营铝制品厂的技术工人(50多岁)在找工作,他懂这方面技能,会设计、制作模具.
如有可能合作的话,请与我代为联系

网友(2009-09-16):
启动喷油器安您的飞机上吧

网友:
感觉是上下模定位方向的问题呢,何不将工件或上下模旋转90度或稍微加大上下模的闭合尺寸不要过于压迫工件。不知最终答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