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的IGES轻松地使片体转化成实体

楼主(2009-02-17):
在用片体做完曲面后或者将IGES文件转换成UG格式,然后需要将闭合片体转化成实体,采用缝合的方法往往还是变成片体,不知道怎么能够轻松地使片体转化成实体呢?
 V0 k" `( r2 _
基本来说有两种处理方法,
其一是,对于输入的IGES模型局部连接部分有微小缺损,干涉,相交的,UG提供了一个自动修补的工具,具体为,在模型输入后选择Export -> Heal Geometry ,注意tiny tolerancede 的选择(重要,可先在Analysis -> Examine Geometry中检查一下模型),接着指定一下输出的文件的名字就可以了,输出的是一个修补好的PRT文件,再次打开这个修补好的PRT文件就OK了。
 X3 I2 C  Q2 v其二是,对于输入的IGES模型无上述问题,可选择Import -> IGES -> Modify Settings -> Advanced Settings ,在Automatic Sewing of Surfaces选相前打上勾就OK了。

网友:
不错的 方法
但请楼主吧乱码的删除下
编辑下帖子

网友(2009-08-25):
做个视频吧,不明白啊

网友:
请楼主做的教程吧,辛苦了。

网友:
额,第二个方法简单,学习了。

网友:
直接在修改设置就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