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mm2 是什么单位呢

楼主(2009-02-17):
daN/mm2 是什么单位呢?看到有图纸上标着调质处理100daN/mm2,
这个单位是硬度单位么?如果换算成我们常用的单位怎么还算呢

网友:
N/mm2是兆帕的意思.你那个意思一般是指调质后应该达到的抗拉强度.这么猜测da应该没有单位,是10的某次方.

不过不知道你是什么材料,如果是金属的话da只能是10.

网友(2012-02-09):
有同样问题,楼主问题搞明白不,能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