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安装轴套时,轴套外圆(100)的加工公差尺寸?

楼主(2009-02-17):
加工安装轴套时,轴套外圆(100)的加工公差尺寸?

谢谢!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那是自由公差吧?
轴套外圆没有和别的零件连接吧?

网友:
轴套外圆有没有和其它零件配合呢?
如果没有,那就是自由公差+-0.3

网友:
楼主说明白点呀

网友:
过渡配合。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过盈配合的间隙,那位能帮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过盈配合的间隙,那位能帮忙呀
过盈配合是紧配合,没有间隙

网友:
轴套的外圆不用精加工。
定位精度能达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