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叶片的叶根和叶缘草图的具体做法?

楼主(2009-02-17):
请教风机叶片的叶根和叶缘草图的具体做法?

网友:
萧萧天竹网友好!
.
做两个基准面,并在两个基准面上各画一个图,然后,再对两个基准面上的草图进行放样,就成单个叶片。
.
再然后,对单个叶片进行圆周矩阵,既可。
.
syw  090217---21.13

楼主:
如图所示,两条圆弧分别代表翼型的内外表面,凸面弯度大,凹面弯度小,所以产生推力.但是前后缘的圆角与内外圆的弧线怎么实现光滑过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