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个主轴箱头,切削时声音很大,大概是有那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2-17):
如图这个主轴箱头,切削时声音很大,大概是有那些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1)轴承使用时间长了,失效间隙过大切削时声音很大。(是圆锥滚子轴承的,滚柱磨损或失效的,要产生轴向窜动)

(2)齿轮磨损了,配合间隙过大。

(3)仔细检查一下,润滑油过少或没有的话,这种现象也会有的。主轴箱要发热的。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龙门铣 主轴铣头,不知多长时间没维修了,空载是否有杂音,若有应该是轴承或齿轮坏了,切削量大也有可能。

网友(2009-05-12):
二楼说的不错,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