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机构设计:700个锌球,铁箱子底部开一个口子,让锌球一个一个流出来

楼主(2009-02-17):
现有700个锌球,锌球直径均为60mm,全部装在一个铁箱子里面,铁箱体积不能超过3立方米,在铁箱子底部开一个口子,让锌球一个一个流出来,流出速度不需要考虑,只要让铁球连续的一个一个流出来。有谁高手看过这样箱体结构,请指教一个,多谢了!

网友:
锥型空应该比放型空好吧

网友:
在铁箱内加个锥形结构

网友:
直接做一个底部是锥底就可以了,底孔做得比球稍大,再做个挡料板就可以了

网友:
底部是锥底,加个导向就可以了

网友:
有难度的吧,锥度导向太好的,四面八方的球都搜罗过来了,所以可能会让多个球卡在出口处的,应该是使用的圆筒,出口在圆筒外圆处,出口应该是一个低台加螺旋型的坡道。在中心点的话估计会卡住

楼主:
锥度导向虽好,但是随时可能有卡死现象发生,使用的圆筒,出口在圆筒外圆处,出口应是一个低台加螺旋型的坡道。在中心点的话估计会卡住。各位大老有没有好的办法,多谢啊!!!

网友:
铁箱子的下料口应该做成不对称的一边锥度较大,一边锥度较小,以防几个球同时在下料口卡死

网友:
能否画个图上来看看,文字很难表达清楚的!

网友:
这个可以吗?

网友:
锥形底再加震动装置就不会卡死了

网友:
如图。两壁分别做成有角度的斜面,另两壁还是直角。用SW模拟了一下,可以流畅滚出来。底部是锥形的卡住了。

网友:
更正一下。刚才发现SW模拟设置有些不当,所以并不能真正模拟出实际情况。

网友:
呵呵,我觉得很简单。增设一民警维持次序避免插队造成涌挤不就行了吗。

网友:
1.铁箱旋转则箱子相对要做厚实点,实在没办法才这样做,应避免这情况,不如在箱内做机构旋转,
2.底部总要有角度,最外圆或距离远的才能到出口,
3.不管用螺旋还是什么方法出料,为保证最终出料连续,从铁箱出来后,球进入一滚道,再通过螺旋或楼主另部分机构卷入实现连续最终出料,这一点不难,说就明白
我的方法,底部带点锥度,中间放置一中空圆筒,在箱子底部处在圆筒圆周上开一洞,稍大于球径,圆周上做点螺旋线,圆筒旋转同时搅动潜锌球并使球能顺利进入圆筒,球从圆筒圆周的进入筒中心后进入一滚道(类似台球上那个),后面的就不用说了,
打了好多字,有辛苦费不?

网友:
路过,学习下,楼上说得.如果全是锥形造成堵塞.

但办法我也不知道,期待~~

网友:
看了11楼ty713链接的图,受了点启发,把我的和他的方案并一下效果会更好,如何改先不说了,先卖个关子。

网友:
只有锥度没振动器模拟结果,直接卡死,附件为模拟动画

网友:
圆筒上螺旋线搅动即,铁箱最好不要旋转和振动,你算下铁箱和球的重量就明白了,
兄弟你的动画我看了,球卡死只要拨动下就行了,且圆锥夹角大一点相对好些
动画你用什么软件模拟的,好学不?

网友:
我用的solidworks模拟的,其他也不会,模拟不是很难,我自己乱模拟的,没看书学也没找到教程,自己摸索着搞的

网友:
收藏并观看

收藏并观看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哥帮我想办法,但是各位大哥还没有想到2点问题,
第一点,这个球是直径为60mm的锌球,它的重量大约为6.5kg了,你们想没有想过,大概700-1000个这样小球装在一个箱子,静止状态下,总共重量差不多5吨以上了,你要做旋转装置,你想想需要多大的成本,需要多大搅动装置。
第二点:如果这些球在一起,你要是一打开箱底小孔盖后让小球一个一个流出来,我想卡死概率还是很大的。

我的一个做机械的哥们,昨天给我提了个问题,他说要让箱子底部第一层先流出来才能让第二层流出来,要不他们就会积在一起,就会卡死,这样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必须让小球流动层不能受到上面的小球压制,而且流动层小球排列还是有规律的。
这个几天,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想到更好办法,期待论坛高手给我想想办法,小弟谢谢了!

网友:
非得在箱子里面然后在下来吗?有没有考虑用管子呢?或者用输送带之类的呢?

网友:
这样行么?
液压底板的上表面应该是斜的,不然不能完全倒出。

楼主:
楼上的兄弟有点创意

网友:
26楼 想法挺新颖
LZ也谈到5T多重的东西,配置个液压缸的话,估计成本也会不少吧。

网友:
是的,结构复杂本身会导致整个系统经常的故障

网友:
直径60mm,半径是3cm,锌的密度好象是7.14克/每立方厘米,
球的体积公式:4/3 π R^3
4/3×3.14×3^3×7.14=807g
没楼主说的那么重吧!

楼主:
那天我计算错误了,我把D代进公式计算了,所以把小球重量放大8倍了,呵呵,对不起大家!

网友:
我说的并非铁箱旋转,而是铁箱底部伸进一中空圆筒,圆筒一旋转的同时能带动锌球使其不卡死,如何做已经都说明了,小地方你自己想去

网友:
补充一点,26楼的方案也是可行的,所有球都举起来也只要做个几十MM的油缸,加个导向就行,
但也可改良一点,举升面积不要那么大,具体细节自己想去
由“小地方”到“具体细节”,从用词就可看出我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原来我是文化人来着。。。。。。。。。。。。。。。。。。

网友(2009-04-27):
先做个导轨。比球打点的。然后做槽

网友:
呵呵,怕卡死,下面加一個機構,去把他捅一下就好了
卡死不怕,

网友:
是铸造球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期待高手的指点啊 学习了不少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做成个漏斗形状就可以了吧。

网友:
呵呵,我们做过装网球的箱子,容量10几个立方,要储5万个球。也是底部出料,网球直径65mm,比你那锌球轻多了。不过出料时不是1个1个出的。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网友:
其实总和大家说的,问题已经很好解决了

楼主:
本人总结各位大侠意见,产品做出来了,一天总有那么几次卡死现象!!!!!!!!!

网友:
不是吧  楼主这么悲剧

网友:
个人认为完全靠重力会不稳定,如果卡住了处理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建议考虑利用挡板和倾角出料!

网友:
45# 西门文武

网友:
开始 搞错了 不是灌水  看一下 彩票摇奖机的结构 这个怎么也不会堵住吧 你就放心吧 虽然都说彩票做手脚 但是没有彩球堵住了的哦
呵呵

网友:
请问一下一定要装在一个铁箱子里吗

网友:
可不可以把那个铁箱子分几层,每层都放一点,每层都做成锥形,顺便做一机构转动,用电气控制好每层下铁球的时间,也许铁球就一个一个地出来了。

网友(2009-06-02):
铁箱不用考虑外形和具体尺寸的吗

网友:
能否画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我可以做,联系我吧

网友:
个人感觉,应在底部做一锥形孔,然后箱子上部加一搅拌机构

网友:
原理如图,

网友:
要震动,不然会卡,看一下自动上下料图集,书上有结构图

网友:
锌应该是很软的金属吧,总重500多公斤。从底部出料,一旦卡死,不管用什么机构去搅动它,这些锌球就会很容易擦伤吧?各位想过没有?
个人觉得,26楼从上部出料是个好方案,简单、易实现。再提点个意见,就是装料桶可以向出料口有点倾斜,油缸往上推时,锌球可以在自重的作用下一个个流出。控制油缸的速度,基本可实现锌球是一个接一个的流出,下面的螺旋机构也不大可不必要了。

网友:
椎孔加导向,其他的按照常规设计就好了阿

楼主(2009-07-25):
我那可怜的机械阿,天天都有卡住,各位大虾再想想办法改进下!

网友:
锥度下料不用考虑,口肯定会卡死的
建议用自动顶料的方式会比较保险些,这种方法采用过。

网友:
要震动,不然会卡,看一下自动上下料图集,书上有结构图
引用 网友A:

赞同,多看看书吧!

楼主(2009-08-30):
希望大家机械讨论这个问题,等我们收集大家意见后,做了改进后,成功后一定把方案详细写出来。现在我们也在想了几种方案进行试验。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锥形料斗,底部中心开一个比Φ60略大的出料孔,上面布置有打料气缸防止锌球卡住出料孔,打料气缸活塞杆端用软材质,以免破坏锌球;或者直接买振动料斗,一样解决此问题。

网友:
开彩票的机器你发现有小球堵塞的现象发生么?借鉴

网友:
开彩票的机器你发现有小球堵塞的现象发生么?借鉴
引用 网友B:

开彩票有700个小球吗?700个锌球里面用叶片旋转还不全蹦出来了,再说振动也大啊。

网友:
底部的出料管做成上下伸缩的,行程不要很大,这样可以防止钢球架桥

楼主:
期待大家继续努力讨论,哈哈,我看大家应该多动脑筋,基本上回答的思路我们做了试验,只有一两个能行,但还有缺点,不时很完美,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

网友:
底部的出料管做成上下伸缩的,行程不要很大,这样可以防止钢球架桥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个办法,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类似的方案。锥形料斗、振动料斗已经经过生产测试,我以前是做主机,目前是做辅机行业的,此料斗多应用于发动机钢球压装设备上。

网友:
期待大家继续努力讨论,哈哈,我看大家应该多动脑筋,基本上回答的思路我们做了试验,只有一两个能行,但还有缺点,不时很完美,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
引用 楼主:

国内很多做振动料斗的厂家,上网下个结构图纸借鉴一下,个人认为没必要重新设计,毕竟振动料斗是个很成熟的产品,北京SMC第一工厂里就有很多,只不过他们是卡圈振动料斗,用振动将卡圈按顺序一个接一个摆放在料道里,从而避免了卡主的现象。

网友:
在锥形口处加斜台阶,或是直接加振动盘!!!

网友:
结构如下图:

网友(2010-01-25):
好的  又长见识了

网友:
下面做个顶的上面做个抓的比如吸盘,一个个抓出来不就得了保证没的卡的

网友:
我对上面诸位都想法没有意见!(在铁箱内加个锥形结构)
但我认为需要追加一个拨打装置(气缸或是震动筛类的)用来防止球体卡死。

网友:
是底部采用螺旋导轨方式可以使球一个个掉出来。

网友:
用锥形孔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不必加震动,只要把底部滚道的斜度与宽度设定好即可,见下图

网友:
箱子上部是方形,下部是V字形,V字形出口略向下斜,两侧加振动装置以防堵塞。

网友:
还是弄个图出来吧,光说说不明白

网友(2011-05-15):
好多高手呢 ~
学习!膜拜~

网友:
好多高手呢 ~
学习了!膜拜~

网友:
进来看了各位的评论,学习了好多东西。。。

网友:
z锥底加震动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54楼的方法就很好,为什么不用他的方法?

网友:
说来说去都是那几种办法,有没有可行的啊

网友:
坚持翻到了第九页
我真牛
700多锌球
堆在箱子里
恐怕变形吧

网友(2022-03-28):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哥帮我想办法,但是各位大哥还没有想到2点问题,
第一点,这个球是直径为60mm的锌球,它的 ...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小球外径只有3mm

网友:
加个搅拌

网友:
我做过加球机,直径是120毫米的钢球。矿上用的。

网友:
这个最好弄个振动的。

网友:
直接锥形,肯定卡死,震动是好方法,但是700个直径60mm的锌球,得多大重量?要震动起来需要得能量可不小,噪声也会很大。
看看下面图片里的,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可怜的机械阿,天天都有卡住,各位大虾再想想办法改进下!

你这样设计,不卡才怪。

网友:
这个不行。放满700个球,你再试试。

网友(2024-01-30):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上一家公司就弄过这设备,给矿上球磨机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家机械讨论这个问题,等我们收集大家意见后,做了改进后,成功后一定把方案详细写出来。现在我们也在 ...

你的方案发出来大家看一下啊,哪怕是有问题的方案,至少心里还有个方向。防止卡必须有外部动力输入,产生扰动效果。绞龙比较合理,振东不合理。想要降低投资,建议减速电机带动偏心柱(垂直方向)在箱子内部转动,出现卡住只要一个球动动了,卡住状态自然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