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心磨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两台无心磨两个问题:1、直径15长20mm的工件大小头差0.01mm
2、粒度100的砂轮加工工件表面光洁度只能达到1.0左右(刚修过的砂轮会好点,可磨出0.6~0.8,但磨十几个就不行了,而工件要求0.4左右)
请各位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如果是尺寸和形状误差,一般都是调整砂轮和导轮的角度等,好像设备操作说明书里面有。可以查一下。我手头没有,否则我就帮你找一下了

网友:
提高砂轮线速度试一下

网友(2011-11-12):
按理说用100目的砂轮,光洁度应该可以了的,还有你锥度有那么大,是不是磨削角度调得太后,还有主轴有没有问题,你检查分析下.

网友:
磨削量是多少?什么材料?

网友(2012-01-23):
影响光洁度的不只是一两个因素。如砂轮粒度,工件材质,砂轮线速度,导轮转速,砂轮自锐性,润滑液流量等。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找毛病。这种问题一般来说不好解决,需要的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