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质密封副易擦伤---请教

楼主(2009-02-17):
我们厂生产的密封副为不锈刚材质时(如:316对316、304对304、CR13对CR13等),阀门在开启的过程中容易擦伤、拉毛现象,最终导致密封泄漏(特别是气密封),这种现象一直困扰着我,请各位同行老师赐教!

网友:
楼主您好!
可以传简单图纸上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老师你好,目前我们在探寻采用表面滚压的方法提高表面的硬度来改善其密封性能。

网友:
同病相思

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最近有了好转,查一下堆焊资料,换一种堆焊焊条,堆焊层的硬度就高了,但是要解决好切削工艺参数.我们还没有结果,等有了,再说.
我们用了D507\D577,这两天加工车间讲不好加工,正在试不同的刀具,YG8\643\726YW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期待你们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网友(2009-04-27):
可在表面堆焊G207D,另外母体材料要调质

网友:
密封副材质相同肯定容易拉伤,507/577是成熟工艺肯定没问题,若想要更高的硬度可以采用喷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