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柴油机无法达到额定转速---求助

楼主(2009-02-18):
我司一台CAT柴油发电机功率500KW(不记得型号)在本周例行启动中无法升速至额定转速,启动了几次第一次1400rpm,后面几次都在1100----1200rpm,额定转速1500rpm.燃油压力正常,请高手指点.(补充前一个星期的例行启动运行正常.)

网友:
用的是什么喷油系统??如果是电子控制的话,影响的因素比较多,最好用诊断仪检测下

楼主:
用的是电子控制,昨天清洗了一下燃油滤网,转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冷却水温有比正常时升温较快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在刚启动时吗?
有可能是清洗了燃油滤网之后,喷油量增加引起缸内燃烧温度和压力均升高,导致以上所说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电子控制,昨天清洗了一下燃油滤网,转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冷却水温有比正常时升温较快较高.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楼主:
因为清洗燃油滤网前喷油泵前的压力(燃油滤网后)可达到设计压力650KPa(当然在远行中燃油压力有逐渐下降,但仍在600KPa以上)所以我觉得喷油泵前的油系统应该是可以满足的,但事实清洗滤网后却又能冲转到1500RMP,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而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补充该发电机组是CAT3412

网友:
水温是多少,只要符合要求就没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