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D膜和水转印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2-18):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搞不太清楚。我们汽车座椅扶手上的仿木纹是用IMD膜技术制作的,但是IMD技术和水转印技术好像都可以实现仿木纹路的效果。
请问有哪位达人知道这两种技术的区别么?我们看产品能否直接区分呢?
  多谢!

网友:
哇!我以前一直以为那就是实木的呢!没有想到被骗了快30年!长见识了!!!高人,出来说说哦!期待中……

楼主:
re

自己找了一下, 但是还是不能确定从产品怎么确定工艺,有高人的话,指点一二啊。

水转印工艺
  水转印技术是利用水压将带彩色图案的转印纸/塑料膜进行高分子水解的一种印刷。
  随着人们对产品包装与装饰的要求的提高,水转印的用途越来越广泛 。其间接印刷的原理及完美的印刷效果解决了许多产品表面装饰的难题,主要用于各类陶瓷,玻璃花纸等的转印。
  一.转印物体广泛
  形形色色贴花纸。
  1.印刷陶瓷贴花纸。可用于陶瓷餐具.陶瓷水具等各类日用陶瓷的图案制作,更可用与腰线、装饰瓷砖、装饰陶瓷等建筑用瓷砖的制作
  2.印制玻璃花纸。可用于玻璃水具、玻璃杯瓶、广告杯、各类玻璃容器及装饰玻璃。
  3.印制头盔花纸。广泛用于摩托车头盔、安全帽等表面花纹图案的制作。
  4.运动用品的贴花。如制作网球拍、钓鱼杆等表面的商标、标志;
  5.金属管件的贴花。如制作自行车、摩托车管件的图案、文字等.
  6.制作玩具车模表面的贴花纸;
  7.印制木器花纸;
  8.时尚的纹身贴纸;
  9.他难以直接印刷品的贴花纸.
   应用范围广泛
  1.汽车用品:仪表盘、控制盘、纸巾盘、茶杯座、磁带架、观后镜框、操作把手、车锁等;
  2.电子产品:电话、传呼机、录像机、音响、遥控、鼠标、钟表、键盘、摄像头、电吹风等;
  3.居室用品:沙发、茶几、橱柜、吊灯、烟缸、花瓶、摆设用盛器等;
  4.日用精品:箱包装饰件、餐具柄、眼睛盒、笔、插笔筒、台历架、艺术像框、球拍、发饰、化妆笔、化妆盒等;
  5 室内建材:门窗、地板、贴墙板等
  二.水转印工艺流程
  制作水转印花纸→花纸浸泡→图案转贴→干燥→成品
  1.水转印花纸的制作。根据需要的图案进行电脑处理后输出底片制印版,然后在水转印底纸(经过特殊处理好的纸无需在做处理)上进行各色图案印刷,在印好图案的底纸上再印刷封面油.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彩色激光打印机直接将图案打印到水转印底纸上而后进行水转印。
  2.花纸浸泡.把印制好的花纸放入水中,浸泡30s后从水中取出,等它可以滑运即可.注意浸泡时间不要太长,否则会溶解纸表面的胶
  3.图案转贴.首先将被贴物体的表面进行处理,然后将浸泡好的花纸转贴到其上,再把多余的水分刮除,干燥。
  4.干燥.金属、陶瓷和玻璃等类型的物品放入烤箱,140 烤20 min; 塑料类物品用70烤60min; 蜡烛、头盔或强化玻璃不进行烘烤。
  5.成品.在烘烤好的物品花面上再喷一层透明的罩光漆,经过12h干燥,使花面与装饰永久性结合一起.如果不做这道工程也可以,但是牢度不佳
  水转印技术(水披覆的原理)
  水转印技术有两类,一种是水标转印技术,另一种是水披覆转印技术。前者主要完成文字和写真图案的转印,后者则倾向于在整个产品表面进行完整转印。披覆转印技术(Cubic Transfer)使用一种容易溶解于水中的水性薄膜来承载图文。由于水披覆薄膜张力极佳,很容易缠绕于产品表面形成图文层,,产品表面就像喷漆一样得到截然不同的外观。披覆在任何形状之工件上,为生产商解决立体产品印刷的问题。曲面披覆亦能在产品表面加上不同纹路,如皮纹.木纹.翡翠纹及云石纹等,同时亦可避色一般版面印花中常现的虚位。且在印刷流程中,由于产品表面不需与印刷膜接触,可避免损害产品表面及其完整性。
水转印以特殊化学处理的薄膜,经印上所需的色彩纹路后,平送于水的表面,利用水压的作用,将色彩纹路图案均匀地转印于产品表面,时披覆膜则自动溶解于水,经清洗及烘干后,再上一层透明的保护涂层,这时产品已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
IMD:

IMD解释:IMD的中文名称:模内装饰技术,
英文名称: In-Mold Decoration,IMD是目前国际风行的表面装饰技术,表面硬化透明薄膜,中间印刷图案层,背面注塑层,油墨中间,可使产品防止表面被刮花和耐磨擦,并可长期保持颜色的鲜明不易退色。IMD包含IML,IMF,IMR   IML:IN MOLDING LABEL   ﹝无拉伸,曲面小,用于2D产品﹞ IMF:IN MOLDING FILM   ﹝适合高拉伸产品,3D 产品﹞ IMR:IN MOLDING ROLLER ﹝产品表面薄膜去掉,只留下油墨在产品表面。
)
IML,IMF与IMR区别(表面是否留下一层薄膜)

传统的塑料加工技术已渐渐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求,轻、薄、短小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及环保意识的抬头,IMD技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应运而生。由於 (IMD) 之优点适合於3C、家电、LOGO铭板及汽车零件之塑料产品,特别是目前流行的手机外壳及各式仪表面板。世界各先进厂商如德国Bayer、美国GE、均全面在开发此制程。

     (IMD)模内装饰 是一种相对新的自动化生产工艺,与其他工艺相比(IMD)能减化生产步骤和减少拆件组成部件,因此能快速生产节省时间和成本,同时还具有提高质量,增加图像的复杂性和提高产品耐久性优点应用在产品外观上,(IMD)是目前最有效率的方法,它是在薄膜表面上施以印刷、高压成型、冲切,最後与塑料结合成型,免除二次作业程序及其人力工时,尤其一般在需背光、多曲面、仿金属、发线处理、逻辑光纹、肋骨干涉...等印刷喷漆制程无法处理的时候,更是使用IMD制程的时机。
   (IMD) 模内装饰可以取代许多传统的制程,如热转印、喷涂、印刷、电镀等外观装饰方法。尤其是需要多种色彩图像、背光等相关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