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动作3600次/小时的微型电磁铁?

楼主(2009-02-18):
想在设备上自制一个自动送料装置,打算用微型电磁铁+推杆做驱动夹紧工件,行程10毫米左右,夹紧力约20-50N,但送料频率较高,每秒1次,查了许多,都没见到合适的电磁铁,有哪位大侠了解此类产品吗,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比例电磁铁,但成本高一些,(需要专用驱动电路).

网友:
楼主给个草图,看是否能用2个电磁铁并联使用,使频率成为1/2,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二楼,大侠能否介绍一下比例电磁铁(配专用驱动电路)与普通电磁铁的价钱?先谢了。

回三楼,草图见附件,本意是考虑用电磁简单方便,如用2个电磁铁并联使用可能增加复杂性,得不偿失了,恐怕要换一个方式来实现了。

Drawing1.d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