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链怎么计算?

楼主(2009-02-18):
这个是个装配图纸,大家帮忙看看那个150+-5应该是多少?

网友:
那个150+-5应该是多少?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尺寸链的建立,需要根据具体的时间情况来确定,例如:哪个尺寸是需要保证的?也就是哪个是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没说过是链条吧,

网友(2009-05-20):
我下载下来看看先。

网友(2012-03-04):
学习下来看看。什么嘛,说字不够多还要多打点字才许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