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国内有没有这样的电机。

楼主(2009-02-18):
关键是你体积小,重量轻,同等功率下要小很多,如图是5.2KW,2800RPM的。想找个国内的代用。

谢谢了。

网友:
用同步电机,3000转代一下是否可行,另外负载形式是什么样的,如何工作的,这很重要

楼主:
谢谢。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关键是要体积小,重量轻,另外前端要方便装夹切割片。
楼上有没有连结,谢谢!

网友:
那好像是主轴电机,楼主可直接用国产交流主轴变频电机代用,生产厂家在网上搜搜很多的.

例如上海富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motors-china.com/proList.asp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应该很容易找到吧!

楼主:
版主说的电机是变频主轴电机,不能使用在380V50Hz下,要使用变频器的.
还是谢谢了,

网友:
2极变频主轴电机工作在380V,50Hz时其转速就是2800r/min.没有变频器也就是不能无级调速了.

网友(2021-12-03):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工频下同步转速一般最高3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