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台展开---求助

楼主(2009-02-18):
请教
圆锥台展开公式和制作圆锥台要点。
谢谢!

网友:
这种东西用软件展开  人算太麻烦。用3D软件画出来,再展开,方便,省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的画了一个,方法都是一样的[local]2[/local]

网友:
钣金手册上有,可以查看看

网友:
其实用三维作图软件里的钣金特征做是很简单的,手工放样已经是过去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SOLIDWORKS我也用,但总感觉有误差。SOLIDWORKS把展开的零件中心层偏移做的太理论话了,精度要求高的话,满足不了。
我现在一直用CAD制图法展开各类无规则的零件,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比较复杂烦琐。
现在求解简单公式是为了有些简单的图样比如圆锥台,让车间的自己放一下,不用出图了。

网友:
像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展开尺寸如果是准确, 但是如果用弯板一道一道地压出来,误差也是很大。最后那个缝不是要焊接么,焊接时控制好尺寸就OK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效果还不错。至于其他的:一般折弯展开我们也是通过人来展开的。

网友:
学习一下,看是否好用。

网友:
有关自动展开

对于用于实际生产展开用的软件也是有的,中间的误差一般不完全是软件造成的,大部份是因为手工制作而造成的,通过加强控制也是可以优化的。软件则可以用比较精确的三维软件。

网友:
用13线法或17线法可以放样的,圆锥台放样展开是最简单的。

网友(2009-03-20):
楼上的兄弟可以说明以下用13线法或17线法可以放样的,圆锥台放样展开是最简单的。
或者有没有资料

网友:
很简单的,只要知道圆弧长度计算公式,应该右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