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大的零件如何检测?要做几个滑动轴承座

楼主(2009-02-18):
要做几个滑动轴承座,孔径340的,好几个尺寸(孔,轴)都是400mm-700mm左右的,精度IT7级IT9级,
这样的尺寸如何检测?三座标当然可以,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现场检测的方法?比如,千分尺?这么大的千分尺?

有经验的朋友请赐教,

网友:
是不是要检测内孔径340?还有尺寸在400-700之间的孔和轴?精度IT7或IT9级。
说的不明白啊

网友:
千分尺不用担心,各个量具公司都有它们不同的规格,青量有300-400,400-500.500-600.600-700.700-800规格的,好像我听说最大的千分尺有6M。

网友:
LZ不要担心千分尺的量程,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尽管放心

网友:
不算是大件,看你的数量和要检测的尺寸,单检测孔的话,千分尺就可以了,要检测相对定位尺寸的话,数量多就只能做样板,卡住以后一个一个检测,数量少用几把卡尺加定位器直接拉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大件单一的孔轴径检测难度不大,难度大的是高精度位置尺寸和形位公差的检测。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解答

就是个比较大的滑动轴承座,结构很简单,主要是测量配合孔的尺寸,名义尺寸在340-700之间,公差都是类似 H8, N7 这类的。

找厂家定做, 如果拉回来,再检测,就很麻烦了。所以想在现场就能用尺子确认一下。
尺子我倒是知道有,这老大的尺子,估计操作起来也挺费劲的

网友:
确实比较难的,一般我觉得100MM以上的千分尺测量就有难度了

网友:
用内径千分尺或者,内径量表检测。内径千分尺可以直接读数,但需要熟练操作才能读准。用内径量表需要用到外径千分尺来对表,但是操作方便。

网友:
同志们,我有办法,我这有实际可以解决的办法,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我这有专门测量大的尺寸的仪器,6米的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