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削时,刀具是如何选?刀具几何角度如何选择?

楼主(2009-02-18):
请问数控车削时,刀具是如何选?刀具几何角度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
我不知道,看来你要找军衔高点的人问问了

网友:
我想大致上跟普通车一样的,你参考一下普车的刀具

网友:
一般采用机夹刀片,根据加工工艺选择

网友(2009-07-30):
这和普车差不多.你如有特别的要求也可特别的操作.

网友:
最好是采用机夹刀   不用经常对刀, 根据你的工件工艺选择刀具

网友:
你主要做什么产品,用的是什么机床,还有你产品的要求精度高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