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枪钻技术——请教!!

楼主(2009-02-18):
本厂新进了一台深孔钻,有很多地方不明白,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下:枪钻与 普通钻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点?用什么牌子的枪钻好一点?有什么技巧?谢谢啦!!

网友:
枪钻和普通钻头相比,就是加工精度好,效率高,不需要中途退屑。还有就是加工的长径比大了。通常的资料都是说长径比最高可以到250,我在工厂的时候干过300的。
枪钻分进口国产,国产的便宜,但稳定性寿命不行,很容易断和掉头。进口的贵,但稳定性和寿命很好。具体牌子不说了。

网友:
深孔钻要打引导孔,一般为钻头直径的2-3倍深度.深孔钻进引导孔之前,转速要低,一般为50-999转之间.进入引导孔之后,转速可以提起来.快要钻通的时候,转速也要降下来.

楼主:
3楼说的好像有点不对呀!

网友:
怎么不对了?
展开来说的话,恐怕要写1000字以上.
对于有些长钻头来说,不打引导孔也可以,但毛坯面一定要先用铣刀或锪刀加工出平面.但这种长钻头往往并不是所谓的深孔钻,也不是枪钻.
注意,长钻头\深孔钻\枪钻并不是相同的概念.

网友:
各有见解,有待进一步讨论啊

网友:
养猪版主说的大方向没错,要打引导孔,开始和最后都应低速或不转。但是数据可能有些偏差,各有各的见解吧!
个人意见:低速为50r/min或不转,引导孔的深度跟直径有关,直径小的枪钻引导孔一般约为1.5-2D,直径大点的譬如10mm以上的,深度约为1-1.5D即可,注意孔口倒角!
一家之言,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A:
我怎么早没看到这帖,上星期4试钻Φ4.05×250深孔钻,预铣平面,钻Φ4引导孔深10,深孔钻S50定位到Z-5处后,转速调整为S3000,F100,钻深到Z-150后用F500完全退出孔外,就在钻尖出孔的一瞬间,只听很轻的“哗”一下,刀头打掉,钻头变直角形了(真的变枪钻了)。要是早看到这贴,就直到出孔前也要降低转速了,不然那么高的转速,我看空转它也能把自己给甩弯了。

网友B:
楼上的,你的枪钻没有导套的吗?

网友:
引导孔就起到钻套(导套)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你的枪钻没有导套的吗?

我预钻Φ4的孔就起导套的作用。深孔钻Φ4.05 钻深150 非常柔和,但是是人为失误导致钻头的报废。不知道一共能加工多少米。

网友:
知道预钻Φ4的孔就起导套的作用。
但你的预钻孔加工是否很合理?不知道测量了吗?
预钻孔的稳定性受很多因素影响的,不如使用导套的规范,但用导套的设计和使用都相对麻烦一点。 个人见解。

网友A:
在加工中心上,使用导向套好像多此一举了。
星期5 又重新试了把boteck的枪钻Φ4.02×290 ,预钻Φ4×20的引导孔,试钻了25D、35D、45D、55D,都很不错。但是没法测量垂直度,只有目测。
加工完以后量了一下预钻孔,有点偏大,大概在Φ4.05-Φ4.07之间,但是好像没有影响枪钻的加工。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进了一台深孔钻”,一般都是深孔钻专机,所以不认为是立加
垂直度用杠杆百分表可测。

网友(2009-12-16):
我们公司代现德国BOTEK(波德克)枪钻,有需求的可联系我。电话:13928958849 王先生。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进了一台深孔钻”,一般都是深孔钻专机,所以不认为是立加
垂直度用杠杆百分表可测。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个分析,应该是专机,用的是钻套。

网友(2010-11-07):
有导向套 就不要在用导向孔了

网友:
枪钻在深孔钻枪钻专机上使用是不需要引导孔的,在镗铣床上或加工中心上使用时要用引导孔的,而且引导孔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2014-02-16):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早没看到这帖,上星期4试钻Φ4.05×250深孔钻,预铣平面,钻Φ4引导孔深10,深孔钻S50定位到Z-5处后,转 ...

你先在还在做深孔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加工中心上,使用导向套好像多此一举了。
星期5 又重新试了把boteck的枪钻Φ4.02×290 ,预钻Φ4×20的引 ...

引导孔偏大对枪钻加工影响不是特别大的,除非引导孔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