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T900的热处理(急)!

楼主(2009-02-19):
请教各位,设计一个涡轮,齿面接触应力校核通不过,想采用等温淬火,渗氮处理,不知可行?
等温淬火与调质多加工性能的影响有什么区别?是采用等温淬火好还是调质好?

网友:
应当换种材料,球铁材料的齿面接触应力是不高的,一般强化方式也不容易改善太多.等温淬火与调质相比,可能等温淬火要好些.能否满足要求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等温淬火不容易加工.
一般可采用轴承钢淬火或渗碳轴承钢渗碳淬火.

楼主:
但采用球墨铸铁成本低,是涡轮减速箱,会有批量生产。

网友:
QT900的牌号已表明该工件须用等温淬火,得到贝氏体方能满足要求。但要考虑加工困难问题,事先粗加工到位,有后续加工的部位可实行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