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阵列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19):
看到有的例子中圆周阵列的阵列中心是另一个草图的角度尺寸,这个角度尺寸是怎么选上的?
推出草图后标注的尺寸不是都看不到了吗?

网友:
我还没遇过,我的一般做法是建立一条轴线,然后再阵列,你在仔细看看他是不是把轴隐藏了。尺寸线是无法作为阵列轴用的。

网友:
应该是浪兄所说的情况,将基准轴隐藏了,尺寸线是无法应用的。

网友(2009-03-29):
能否传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