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米单柱立车,Z轴的一个编码器经常坏掉---请教

楼主(2009-02-19):
我们有一台是6.3米单柱立车,Z轴的一个编码器经常坏掉,其表现为:在刀架上吸上百分表,将其开到工件上使其百分表对零,记录显示面板上的数据,往上开一段行程在返回,百分表对零位置,机床上的数据与记录不一致,几乎每次出现不同,,有变大有变小,速度越快误差越大,观察了电机上面的编码器,有点轻微的抖动。 更换了编码器后就好了,1年多换了3个,到底是上面原因就是找不到,一个只能有5个月左右吧,但X轴就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同一型号的编码器。想知道编码器的线路结构不知道谁有 型号为TS5214 N564

网友:
检查一下编码器与电机轴的同轴度看看

网友:
二楼说对了。8 Q1 z3 h! }, B
你的立车一定是齐齐哈尔一机的。

楼主:
有点偏心,我们 已经调整过了,但还是有点不对

楼主:
调整后那个编码器在工作是好像有点扭动,不过以前和它一样能用,现在不是很好,在编码器下面有一个减震片的,我想应该能缓冲掉这点扭动吧

网友:
所有的编码器都带有安装说明书,也一定有同轴要求,你糊弄编码器,编码器也糊弄你,就这么简单。工人告诉我说光栅尺有毛病,我第一句话就是:平行,间隙是多少?找正了再说。

网友:
完全赞成"螺旋线"大侠所说,这种事糊弄不得.要找好同心度,安装是关键!

网友:
编码器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硬连接,就是直接将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另一种安装就是采用弹性连接。不过这两种连接方式应当不是你的立车故障的主要原因,重点检查Z轴的传动比设置参数,可能是参数误差引起的。

网友:
除了检查同轴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联轴器。联轴器是不是太硬了,不能消除误差?

网友(2009-04-06):
同轴度要零对零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