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坐标的怎么老是变化

楼主(2009-02-19):
有哪位师傅在凯恩帝系统的数控机床啊 ,我今早发现我们的机床绝对坐标老是变化,每次启动都不一样.就算重启回零后也一样啊  急急

网友:
变化量有多大,若在一个丝杆螺距上变化的话,移动一下回参考点开关的位置试试。

楼主:
我的机床行程是1M啊    它有是坐标值都超过啊     他的变化量都几百的变啊

网友:
检查联轴器的螺丝是否松掉。

楼主:
绝对值坐标不按照设定坐标系说话啊    他始终以机床外的一点说话啊

网友:
在任意位置清零,然后测量一下走的尺寸是否准确.你是不是加了减速机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可能老化了!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