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体转实体(求助)

楼主(2009-02-19):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为什么已经是封闭的图形了,也就是说是实体了,进行抽壳时失败!源文件如下!(我要将类似五角星的那个面进行抽壳,壁厚为2mm!)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期待答案接晓中~~~

呵呵,看来我的水平太差,你的这个东西我都不会画啊.请都啊~~

你那个是用什么画出来的啊

我把图传来给大家看一看.

相信会的人只要看图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ug 曲线生成曲面,桥接和通过网格生成面作的曲面!期待解决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关键问题是你的五角星顶上的那一块做错了
没有完全是G1的
所以抽壳的时候导致了错误

如果做对了还是不能抽壳的话
可以考虑分割开做抽壳!

网友:
星星底面是用(有界平面)封闭的么?如果是你检查一下,在完成星星曲面的底面封闭的时候有没有把俩部分(缝合)上.
如果不是我说的问题那你把操作步骤简单的描述一下.我再帮你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星星的底面面做法如下:
首先做相邻曲线拉伸(相对拉伸),然后两曲面桥接,之后再进行缝合,底部上面 是用的网格曲面做的,之后进行了周向德旋转复制!最后缝合!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看了你图,我又用俩种不同方法做了一遍,抽壳操作显示无法计算预览..此题无解.抱歉.
可能是公差匹配问题.

网友:
我知道原因了
因为你做的帽子的顶有收敛点
所以无法抽壳或者片体加厚!
如果可以改下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的大哥说的对  是顶部有收敛点.应该在未缝合之前把顶部缺掉一段  在从新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06):
能不能实体转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