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某零件尺寸的CPK至少需要多少样本

楼主(2009-02-19):
如题,若想通过测量来评价某零件尺寸的CPK,至少需要测量多少个样本才能真实反映加工商其工艺控制能力情况?

网友A:
兄弟要做的应该是从来料中取样来评价供应商的CPK,这个多少样本都是无效的。因为来料都是被挑选过的,不能反映真实CP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要做的应该是从来料中取样来评价供应商的CPK,这个多少样本都是无效的。因为来料都是被挑选过的,不能反映真实CPK.

呵呵,你说的那种情况咱先不考虑,
有时候会请供应商做针对某尺寸公差优化改进的CPK分析,他们研究的样品数32,不知道算不算足够?

网友A:
样品数32应该是算较少的了,可以做8组,做管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品数32应该是算较少的了,可以做8组,做管制图.........................

不懂,请合金兄弟详细讲下

网友:
主要是均值极差管制图,附件详解:中国机械社区 » 质量管理 » SPC讲座全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4450&extra=page%3D1

谢谢,书是好书,不知道能不能看完,

网友:

这是测定过程能力的一个函数表格,只要填写至少50组数据,就可用自动为你计算出CPK值,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以前用的SPC软件,有10个数据就可以有结果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SPC软件,有10个数据就可以有结果出来了!

呵呵,5个数据也能算出CPK, 问题是至少多少样品数量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被测尺寸的分布情况.

网友:
最少需要100个数据以上.

网友(2009-04-21):
至少5个样本  一般10个 越多越好!!

网友(2010-01-28):
我们搞的是100组数据
遇到批量没100个的就

网友(2010-04-09):
同意, 應該要100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