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0车床转速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9):
我公司有一台6140车床早晨上班时转速老是转不起来,总要等好久啊 ,
有高手请指教啊

网友:
需要检查的地方:
电机
皮带
离合器

网友(2009-05-12):
版主说的很对

网友:
假使是离合器故障,加工工件时吃刀转速会下降

网友:
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早上转速起不来是离合器调节过松,运转一段时间后离合器过热膨胀转速就起来了。温度下降在加上切削力还会使离合器打滑。解决:调紧离合器。

网友(2009-09-30):
一般都是在离合器的磨插片上

网友:
检查离合器摩擦片

网友:
都是老师傅股

网友(2009-11-16):
不过机床也是要预热的。。。。。。。。。

网友:
主轴箱内油温过低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2楼说的很有道理,主要是离合器摩擦片

网友(2010-02-11):
检查电机和皮带。

网友(2010-08-24):
又学习了一招  向各位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