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暴胶轮车---求助

楼主(2009-02-19):
有煤矿用的防爆无轨胶轮车的朋友,请给予大力支持,谢谢!

网友:
老朋友,hello!

网友:
什么车型,有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过一个防爆轮胎车辆项目,车辆与普通车辆相同,只是轮胎特殊,外形与普通充气轮胎类似,但防爆轮胎充的是一种化学聚合物,开罐时为液体状态,充入轮胎后待其凝固即可安装使用,美国产。例如,大型自行走高空作业车为了防止爆胎翻车,用的就是这种轮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上午路过一个高架桥还见到JLG的高空作业车,轮胎一看就是实心的,确实如果爆胎的话,后果严重。

楼主:
不光是轮胎需要防爆的,其它东西都需要防爆的,主要是电器和发动机,传动系统是用液力的。
有整车方面资料的朋友麻烦传一下吧,最好是国外的,谢谢啦!

网友(2018-01-08):
现在用国外的很少啦,一般的国内都能仿制,而且性能还不错。要比国外的便宜好多,配件也好买。变速箱和驱动桥,都是用的国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