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机械设备用不锈钢材料--讨论

楼主(2009-02-19):
不锈钢以其优秀的耐腐蚀能力而广泛应用于日常用品器具和设备中,
其种类多样,性质也不同,
有的带磁性,有的没有;
有的可以热处理,有的不行;
有的机加性能好,有的很糟糕;
有的可以焊接,而有的不可以。

工作中常用SUS304制作夹具,机加性能不错,还可以焊接,强度也还好,不用另外表面处理。
产品零件材料用到过SUS420 J2做关键的压紧件,镀镍以防在内部环境中腐蚀。
SUS430做密封盖板,钝化防外界腐蚀。
SUS302 HQ 做小尺寸的M2螺钉, 最小拉伸强度690MPa
考虑过SUS420 J2做C Ring(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0086&extra=page%3D2), 要求最小拉伸强度2000MPa, 个人质疑是否能达到其强度,但似乎供应商做到了。也需镀镍防内部腐蚀。。

网友(2009-07-27):
回复 网友A:

用过SUS316,做真空腔体,防锈和耐腐蚀性能相当好.

网友:
我们在小加工厂加工的不锈钢似乎性能相当不好  我们仪器都在实验室放着 都是酸性和碱性极强的环境里 没几天就锈了

网友:
我们在小加工厂加工的不锈钢似乎性能相当不好  我们仪器都在实验室放着 都是酸性和碱性极强的环境里 没几天就锈了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锈铁呀

网友(2009-11-09):
现在我们常用的是304不锈钢,呵呵,分为两种,太钢不锈钢。苏北不锈钢。太钢不锈钢结晶颗粒小,性能比较好!您选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不锈钢。,在实验室,最低也是304不锈钢,千万别用镜面不锈钢,呵呵,样子好看,是哄人的。材质相当的差。是装饰行业的。

网友:
不锈钢的有关实用知识
一、不锈钢热轧钢板
不锈钢热轧钢板是用热轧工艺生产的不锈钢钢板。厚度不大于3mm的为薄板,厚度大于3mm的为厚板。用于化工、石油、机械、船舶等行业制造耐蚀零件、容器和设备。其分类和牌号如下:
1.奥氏体型钢
(1)1Cr17Mn6Ni15N;(2)1Cr18Mn8Ni5N;(3)1Cr18Ni9;(4)1Cr18Ni9Si3;(5)0Cr18Ni9; (6)00Cr19Ni10;(7)0Cr19Ni9N;(8)0Cr19Ni10NbN;(9)00Cr18Ni10N;(10)1Cr18Ni12;(11) 0Cr23Ni13;(12)0Cr25Ni20;(13) 0Cr17Ni12Mo2;(14) 00Cr17Ni14Mo2; (15) 0Cr17Ni12Mo2N;(16) 00Cr17Ni13Mo2N;(17) 1Cr18Ni12Mo2Ti;(18) 0Cr18Ni12Mo2Ti; (19) 1Cr18Ni12Mo3Ti;(20) 0Cr18Ni12Mo3Ti;(21) 0Cr18Ni12Mo2Cu2; (22) 00Cr18Ni14Mo2Cu2;(23) 0Cr19Ni13Mo3;(24) 00Cr19Ni13Mo3;(25) 0Cr18Ni16Mo5; (26) 1Cr18Ni9Ti;(27) 0Cr18Ni10Ti;(28) 0Cr18Ni11Nb;(29) 0Cr18Ni13Si4
2.奥氏体——铁素体型钢
(30)0Cr26Ni5Mo2;(31)00Cr18Ni5Mo3Si2;
3.铁素体型钢
(32)0Cr13Al;(33) 00Cr12;(34)1Cr15;(35)1Cr17;(36)1Cr17Mo;(37)00Cr17Mo;(38)00Cr18Mo2;(39)00Cr30Mo2;(40)00Cr27Mo
4.马氏体型钢
(41)1Cr12;(42)0Cr13;(43);1Cr13;(44)2Cr13;(45)3Cr13;(46)4Cr13;(47)3Cr16;(48)7Cr17
5.沉淀硬化型钢
(49)0Cr17Ni7Al
二、不锈钢冷轧钢板
不锈钢冷轧钢板是用冷轧工艺生产的不锈钢钢板,厚度不大于3mm的为薄板,厚度大于3mm的为厚板。用于制作耐腐蚀部件,石油、化工的管道、容器、医疗器械、船舶设备等,其分类和牌号如下:
1.奥氏体型钢
除与热轧部分相同外(29种),还有:(1)2Cr13Mn9Ni4(2)1Cr17Ni7(3) 1Cr17Ni8
2.奥氏体——铁素体型钢
除与热轧部分相同外(2种),还有:(1)1Cr18Ni11Si4AlTi(2) 1Cr21Ni5Ti
3.铁素体型钢
除与热轧部分相同外(9种),还有:00Cr17]
4.马氏体型钢
除与热轧部分相同外(8种),还有1Cr17Ni2
5.沉淀硬化型钢:同热轧部分
三、铁素体、奥氏体、马氏体简介
大家知道固态金属及合金都是晶体,即在其内部原子是按一定规律排列的,排列的方式一般有三种即:体心立方晶格结构、面心立方晶格结构和密排六方晶格结构。金属是由多晶体组成的,它的多晶体结构是在金属结晶过程中形成的。组成铁碳合金的铁具有两种晶格结构:910℃以下为具有体心立方晶格结构的α—铁,910℃以上为具有面心立方晶格结构的Υ—铁。如果碳原子挤到铁的晶格中去,而又不破坏铁所具有的晶格结构,这样的物质称为固溶体。碳溶解到α—铁中形成的固溶体称铁素体,它的溶碳能力极低,最大溶解度不超过0.02%。而碳溶解到Υ—铁中形成的固溶体则称奥氏体,它的溶碳能力较高,最高可达2%。奥氏体是铁碳合金的高温相。
钢在高温时所形成的奥氏体,过冷到727℃以下时变成不稳定的过冷奥氏体。如以极大的冷却速度过冷到230℃以下,这时奥氏体中的碳原子已无扩散的可能,奥氏体将直接转变成一种含碳过饱和的α固溶体,称为马氏体。由于含碳量过饱和,引起马氏体强度和硬度提高、塑性降低,脆性增大。
不锈钢的耐蚀性主要来源于铬。实验证明,只有含铬量超过12%时钢的耐蚀性能才会大大提高,因此,不锈钢中的含铬量一般均不低于12%。由于含铬量的提高,对钢的组织也有很大影响,当铬含量高而碳含量很少时,铬会使铁碳平衡,图上的Υ相区缩小,甚至消失,这种不锈钢为铁素体组织结构,加热时不发生相变,称为铁素体型不锈钢。
当含铬量较低(但高于12%),碳含量较高,合金在从高温冷却时,极易形成马氏体,故称这类钢为马氏体型不锈钢。
镍可以扩展Υ相区,使钢材具有奥氏体组织。如果镍含量足够多,使钢在室温下也具有奥氏体组织结构,则称这种钢为奥氏体型不锈钢。

四、我国和日本常用不锈钢钢号的近似对照
1.对照表:
日本(JIS) 中国(GB)
SUS304 0Cr18Ni9(0Cr19Ni9)
SUS 304L 00Cr19Ni10(00Cr18Ni10)
SUS 309S 0Cr23Ni13
SUS 310S 0Cr25Ni20(1Cr25Ni20Si2)
SUS 316 0Cr17Ni12Mo2(0Cr18Ni12Mo2Ti)
SUS 316L 00Cr17Ni14Mo2
SUS 321 1Cr18Ni9Ti(0Cr18Ni9Ti)
SUS 430 1Cr17
SUS 403 1Cr12
SUS 410 1Cr13
SUS 420J1 2Cr13
SUS 420J2 3Cr13
SUS 431 1Cr17Ni2
2.牌号后掇NO.1表示热轧后进行热处理、酸洗或类似的处理;NO.2表示冷轧后进行热处理、酸洗或相应处理;NO.2B表示冷轧后进行热处理、酸洗或类似的处理,最后经冷轧获得适当光洁度。如304NO.1不锈钢板表示牌号为304的热轧不锈钢板。再如321-2B表示牌号为321的冷轧不锈钢板,表面要求冷轧后进行热处理,酸洗或类似的处理,最后经冷轧获得适当光洁度。
不锈钢牌号与美国、日本、欧洲对照表
类别 中国 美国 日本 欧洲
马氏体不锈钢 Cr13型410SUS410SAF2301
1Cr17Ni2431SUS431SAF2321
9Cr18440CSUS440c
0Cr17Ni4Cu4Nb17-4PHSUH630
1Cr12Ni3MoWVXM32 DIN1.4313
2Cr12MoVNbN SUH600
2Cr12NiMoWV SUH616
双相钢    00Cr18Ni5Mo3Si2S315003RE60
00Cr22Ni5Mo3NS31803329J3L1SAF2205
00Cr25Ni6Mo2N 329J1L1R-4
00Cr25Ni7Mo3NS31260329J4LSAF2507
00Cr25Ni6Mo3CuN S32550
铁素体 0Cr13410SSUS410S
00Cr17Ti
00Cr18Mo2Ti
奥氏体不锈钢 0Cr18Ni9Ti321SUS321SAF2337
00Cr19Ni10304LSUS304L
0Cr17Ni12Mo2316SUS316SAF2343
0Cr17Ni14Mo2316LSUS312L
00Cr19Ni13Mo3317LSUS317L
ZG00Cr19Ni10CF3SCS19A
ZG00Cr17Ni14Mo2CF3MSCS16A
0Cr25Ni20310SSUS310S
00Cr20Ni18Mo6CuNS31254 254SMO
00Cr20Ni25Mo4.5Cu904L 2RK65
00Cr25Ni22MoNS31050 2RE6

网友:
回复 网友A:
SUS440C  11Cr17 做夹具也是现在厂家首选  其热处理后的硬度较高 58HRC左右,是不锈钢中的工具钢。防锈性要略低些
还有相近的是 SUS440B

网友(2010-07-15):
SUS420J2,国产的买不到吧。

网友(2010-08-17):
个人感觉不锈钢还是不好加工的?

网友:
本人之前做清洗设备离不开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