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AD里粘图到SolidWorks里的比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9):
我的SolidWorks是2005版本的,为什么将CAD图里边1:1的图粘到SolidWorks里边以后不是1:1呢?我试过2008版本的,粘进去以后是1:1的,直接做拉伸测质量就可以了。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请问各位大虾改怎么设置呢?

网友(2009-03-30):
你这样试试看。直接在SW里去打开CAD的图,那时会出现一些提示信息,从这里找找看。

网友(2009-06-30):
可能与版本有关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两个软件的思想不一样
CAD是按实物画,一比一的比例画图
SW里工程图里的图纸是一比一的,是把实物缩小到能放进图纸里,

网友:
少见,除非你的DWG文件就不是1:1画的,否则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
画实体时,黏贴的尺寸没差别。工程图不设置图纸格式就一样大了,设置格式的话,就有变化 了,就算比例相同也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