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防锈油叫表面处理?

楼主(2009-02-19):
我们的产品开发在图纸上标:表面处理:涂防锈油。请问这算表面处理吗?

网友:
在基体材料表面上人工形成一层与基体的机械、物理和化学性能不同的表层的工艺方法。
根据定义,显然涂防锈油不是表面处理。

网友(2010-03-1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就是直接用防锈油防腐处理,其它表面处理不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