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高手——sw相贯绘制

楼主(2009-02-19):
详见附件
怎样用sw绘制一个1:7锥体与圆柱相贯实体?
具体见附件。(CAD2004版本)

网友:
没太明白。。。!你要画锥体与圆柱体相交的实体?

楼主:
对,是这个意思。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种相交啊~!你还是只要相交的那部分啊~!

楼主:
不是这样的,而是两个实体的轴心是平行的,不是交叉的,你看一下我用cad绘制的那种过渡部分效果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吧?如果两个实体的轴心是平行的,圆锥和圆柱相交的部分相贯线应该是个抛物线不可能是直线的阿,只有两者轴线相交的时候相贯线才是直线吧?楼主画的图还有点像网上流传的那种从不同角度看可以看到不同形状物体的图呢,呵呵,我第一次看确实是看到相贯线,用CAD打开后猛一看又成了一个类似三角形奶酪状的东西,哈哈
抛砖引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天思可否贴张图片上来让我们看看结果

网友:
把两个实体都画出来,然后使用“结合”命令,繁体版本是这样的叫法,也就是集合的概念,选择交集即“共同”选项就OK啦

网友:
让我们看看你想要的结果呀,楼主

网友:
难道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2009-03-29):
天思啊,你说的和张宏表达的一样吗?

楼主(2009-05-09):
回复 网友C:
不一样,不是两个锥体相交的相贯,而是两个圆锥体不相交时绘制两个圆锥体的两边的切面。

网友(2016-06-13):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种相交啊~!你还是只要相交的那部分啊~!

要分太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