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叫什么东西

楼主(2009-02-19):
请问 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
这是先导操纵阀,这边叫操作手柄总成。上面是控制杆(CONTROL LEVER),外面套(BOOT),里面是先导控制阀(RCV),俗称子弹头。不知道有没看错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类似游戏手柄,里边是电子元器件,相当于远程电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