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气孔与缩孔如何分别?

楼主(2009-02-19):
如题,假如工件内部经加工后发现有小孔或略大的孔,这称作什么孔?假如工件外面有孔又叫什么孔?麻烦指点!

网友:
这个比较难分.一般在内部的话,气孔较多.缩孔一般在浇冒口,内壁表面光滑.气孔则比较粗糙.工件外面的一般是气孔.
不是特专业,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

网友:
除了气空以外!沙空也有的!

网友:
铸件气孔和缩孔典型的区别是前者内壁光滑后者内壁粗糙,但在实际生产中气孔和缩孔玩往往混在一起很难区别开来,这时就叫气缩孔。
气孔一般在铸件的浇注位置上部,和铸件表面出现,缩孔在铸件的厚大部位出现比如冒口的下部,和铸件补缩不到的较厚的部位。
至于楼主所说的铸件内部的空洞一般应该是缩孔或者砂孔渣孔,如果是铸钢件在钢水不合格时也有可能是气孔。

网友(2009-03-22):
主要是看看孔的内表面光洁程度!

网友:
又学到一样知识了

网友(2010-06-23):
气孔一般在铸件的浇注位置上部,和铸件表面出现,缩孔在铸件的厚大部位出现比如冒口的下部,和铸件补缩不到的较厚的部位。(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指教,吾当继续努力矣

网友:
气孔:形状大的样子圆滑,小的也有针孔状
缩孔:形状大的样子粗糙,组织粗大

网友:
气孔:主要是由于排气不畅而引起的,所以一旦成形,孔内壁光滑
缩孔:主要是由于补缩不良等引起的,所以一旦成形,孔内壁粗糙

网友:
气孔、缩孔看它的孔内粗糙与否

网友:
气孔产生成因:1)型砂的透气型不好。
         2)铁水与型腔之间的化学反应。
         3)浇注时未满杯浇注,外界气体裹入。
         4)铁水成分中微量元素超标。
         5)浇注盆浇包预热不充分。
现象:铸件表面呈现数量不等的小孔洞,比砂眼小且深孔洞一般比砂眼较为圆整。

缩孔产生成因:1)材质不良(如生铁CE低等)
         2)方案设计不合理。
         3)浇注温度过高或过低。
         4)砂型刚度不够。
         5)涨模时易形成缩孔。
现象:铸件不完整,出现深浅不一的大的孔洞或凹坑,表面呈冷口现象。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有学到东西了!(刚接触这行)!

网友:
气孔有:浸入气孔、析出气孔和卷入气孔;分布在铸件的表面或内部。
缩孔有:外部(露)缩孔、内部缩孔、凹角缩孔;分布在铸件的表面或内部。
主要区别在于:气孔的孔壁光滑;缩孔的孔壁粗糙。通过金相观察:气孔的底部组织致密,而缩孔的底部伴有缩松。当然在实际生产中可能会有:气孔和缩孔共存,缩孔和渣孔共存。。。。。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上的你太牛了……很让我学习!

网友(2010-07-23):
楼上的哥们你说的是潘老工程师啊我们打家都很尊重他的啊
你也要一样的啊

网友:
向 潘 老 学 习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诚地谢谢你!人与人之间就应该建立和谐的、融洽的关系。

网友:
像前辈多多学习!!

网友:
学习了!新手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0-10-23):
一般来说,气孔分为:析出气孔、浸入气孔和卷入气孔;缩孔有集中缩孔、缩陷、缩松、缩裂等。大的缺陷可用肉眼观察:气孔内壁光滑;缩孔内壁粗糙。更可以借助显微镜观察:缩孔的内壁组织下有缩松;而气孔没有。当然有的在一个缺陷上既有光滑之处,也有缩松之处,这就是气缩孔啊。——这是一门很有意义、有趣的自然科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潘老师的回答简洁明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夸奖。在熔模铸造方面我已经发表20余篇科技论文。这只是我发表的《熔模铸件缺陷鉴别方法》论文中的一例。

网友:
潘老怎么才能看到你的轮文呢啊?

网友:
学习了,都是铸造高手!

网友:
在社区的网站上。查查就能看到啊。

网友:
受教了.感谢各位了

网友:
我是这样简单区分的:单个孔存在的判为气孔,当然孔壁也是光滑的,形状比较规则;有多个孔密集在一起,孔壁粗糙且形状不规则判为缩孔;呈弥散形分散开的小于0.5是针孔。

网友:
气孔:无论是在表面还是在内部都比较规则,一般成圆形内表面光滑;
缩孔:在铸件厚大部位或靠近冒口区域,一般形状不规则,内表面非常粗糙,很好辨认

网友:
新手,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错   相当好   长见识了   谢谢指点

网友:
1、对于金属型铸造:
排气不畅仅仅只会妨碍金属液充型使铸件欠铸,,绝不会出现气孔缩孔等等。气孔与氧化夹渣是不离不弃生死与共滴,可以说有渣就有气!气孔一般与金属液充型时形成湍流、冲击、喷溅、喷射等或涂料、局部砂芯发气或局部窝气有关;
2、对于砂型铸造:
是很不同........

网友(2011-03-01):
长见识了,谢谢指教,顶!

网友:
气孔比较规则。缩孔形状不定

网友:
又学到了新知识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3-31):
又长见识了,谢谢指教,吾当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