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求教mastercam9.sp1安装问题

楼主(2009-02-19):
给位我是按照安装说明按的 按完以后出现了下面的图片!请教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安的时候出现这个英文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我急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有可能是您的原程序有问题,换到另一台机子上安装看看!

楼主:
恩 知道了 可能把最近在实验呢  谢谢您了

网友(2009-03-27):
用WIN2000系统安装,

楼主:
恩 那个已经弄好了 谢谢了 最近一直在用

网友(2009-05-27):
是你没有复制CREAT文件吧

网友(2010-11-21):
有可能是您的原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