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140数控在正在走刀时候突然调刀台---请教

楼主(2009-02-19):
请教数控车床刀台
我们的2000年买的牡丹江140数控在正在走刀时候突然调刀台,退回时候该换2号刀没换过来就开始进刀了, 撞好几次卡盘.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吧。到底什么原因啊 ?

楼主:
可怜我现在才发现这个社区根本就没有机床维修方面的看来中国维修真缺啊

网友:
请把机床刀台的电路帖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帮障.可能故障出在刀台上,按常理来分析换刀不正常,系统得不到信号,系统要报警的.估记是刀台里的换刀线圈或霍尔元件坏了.帖图之前注明系统的名称.以方便分析故障.

网友:
我前年就遇到过类似故障,当时厂里一台数控车床,系统是广数928TE.用的是四工位电动刀架.车工师傅将刀对好让工人操作,隔两到三天就要撞一次卡盘,车刀也撞了,当时用的是成形车刀.一个星期内撞了五六把刀.车工师傅一时找不到毛病.打电话到机床厂,厂家找广州数控设备公司,公司来人换了系统的主板,换板试机正常,人就走了,当晚又撞了卡盘.第二天他们找我去看,换了刀架的换刀线圈.,至此故障解除.主要原因是换刀时刀子有定位不准确,但是系统已经收到了刀具到位信号,所以他不会报警.会正常进刀.造成撞卡盘.

楼主:
解决了哈哈

哈哈功夫不负有些人问题解决了

网友:
难道每一种型号的机床都能修到吗?凭你说的几句话就能说明问题吗?什么东西还是以现场维修为主,只有见了实物,自己亲自去检查才能说明问题,现在好多大的厂家用的数控系统是法拉克的,西门子....那你都修过了??网友只能帮你分析,仅供你在维修时参考,维修还是要靠自己,自己的脑子也不是长在别人头上.动脑筋,问题自己独立解决了,终生难忘.什么东西被自己攻克了,但也不能高兴过早,说不定做不了几天又要撞刀呢,你敢说百分百排除了故障.....做机械最怕这样的人,我想我们中国之所以是世界加工厂,主要是多数人太自大了.

楼主:
哈哈

笑死我了别人解决问题你紧张什么。我找到问题和毛病了你闹什么心。我天这就是咱们国家维修工的弊端。我说了半天自己没理解别人说的是什么就说别人自大哈哈自己好好学习学习吧。不要老说别人怎么怎么的,自己多练多学习是主要的我在社区这么长时间了还没看见真正的维修技术员。

楼主:
劝告天下高维修朋友门

做一个合格的维修者主要第一是你能听明白对方说的什么,第二对方能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更主要是你不要跑题不要别人提的问题你说的别的话题,不要自大老说什么自己会修这个会那个。听不明白别人说的什么问题就不要多做解答,要多分析躲动手躲思考。我做了22年维修工有些问题对我来说微不足道的所以不愿意多说。我前日子提到的问题出在CPU上面的时间继电器上面至于为什么我相信懂维修的朋友应该明白。

楼主:
考核

我现在提一个简单问题一个普车车螺纹时候老有规律向前窜刀造成螺纹表面有坏纹怎么解决。不懂维修着勿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提一个简单问题一个普车车螺纹时候老有规律向前窜刀造成螺纹表面有坏纹怎么解决。不懂维修着勿答。
大侠别跑提吧,大男人心胸宽扩啊 ,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解决该问题的,
虽然不干该行,线上设备也常听说撞机事故,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扬大侠发的贴,至少人家把问题说明白了,怎么分析,怎么解决的也讲得很清楚.就连我等菜鸟也能看懂是怎么会事.这才叫有水平啊.
而楼主,你说什么CPU,什么时间继电器,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拜托把查找思路,故障原因,解决办法讲清楚.如果讲不清楚,只需要把相关的控制程序和图纸发上来,有的是人看得明白的.

网友:
这种人是菜鸟一个,还装聪明,什么CPU,什么继电器之类的,....

网友A:
要说出故障是怎么修的,自己又是怎么检查出来的,为什么要检查这个地方,理由是什么.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老是自问自答,答非所问,如果是CPU出问题了,CPU不工作,要知道CPU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检修要从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路,存储器,串行数据线等查起,这些你都能在板子上找到吗,时钟电路是由哪些电子元件组成的.....修电路要会跑电路,电路原理图和印刷电路板的图是有区别的,只有会跑电路,知道信号的流程,找出正确的修理思路,说出的话才能让人看明白,

网友(点评):
真想给你当徒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带着相互的学习,共同进步来到这里
我第一次看见社区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好
在行业中你们都是老师父了
和为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出故障是怎么修的,自己又是怎么检查出来的,为什么要检查这个地方,理由是什么.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老是自问自答,答非所问,如果是CPU出问题了,CPU不工作,要知道CPU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检修要从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 ...
杨师傅讲的比较清楚我明白她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