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锁不死---请教

楼主(2009-02-20):
我做了一台液压站,问提是油缸向下锁不死,在外作用力下,要向下走3毫米,这系统要求电磁阀停下,油缸立刻停止不动.我用了叠加液控锁不行,后来改为管式的加在油缸上下两个进出油口,还是不行,请教哪位大哥帮个忙.或帮我提供更有效的锁死油路?谢谢

网友:
现有油路,行程开关上提3MM就行了呀,立即停止的可能很难办到,总有一些移动的。

网友:
如果要求精确定位,我觉得可以增加比例伺服控制!当然成本也高很多

网友:
可将油缸改为双出杆的,上面杆加一调节行程的螺母。

网友:
控制油缸的换向阀的滑阀机能是不是H、Y型的?即液压锁的进油口应与油箱连通,才能迅速截断油路。

网友:
如果是负载很大的话,油液本身的压缩也会导致油缸下降一段距离。

网友:
试试装一个液压锁

网友:
发个原理图上来,同意5楼的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个平衡阀,或想办法提高背压

网友:
5楼加9楼就更保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使用液压锁这种回路的换向阀必须采用H、Y型的中位机能;另外如果负载精度要求比较高,就应该选用比例伺服控制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和提醒,我换了个高压泵,和油缸加了个背压阀就可以了,感谢了.

网友:
直接用个过渡板把板式液控单向阀装在油缸上,先导油从另一管路开三通取。
如果负载大的话,急停时肯定是要摇晃的。可降低油缸速度,速度越慢,惯性冲击越小,下降的就越少。

网友:
好像有自锁液压缸,断电后既截断进出油口。

网友(2009-03-24):
检查油缸是否内泄大,采用液单应该可锁住,检查液单的质量,

网友:
我的设备最近发现系统中的一个油缸上升很慢,溢流阀也换了油缸里的油封也换了。溢流阀调压达不到要求值。该从哪里查找。请教各位师傅    油路:泵-溢流阀-换向阀《管升降》-单向阀-油缸。谢谢

网友:
在常温下,纯净液压油的体积弹性模量K=(1.4-2.0)*10的5次方MPa,数值很大,故一般可以认为液压油是不可压缩的。
请楼主按照五楼的说法检查你的系统。
是否是由于液压锁使用不正确造成的。
最好上传液压原理图,大家看看。

网友:
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
我觉得如果定位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还是把限位调高3MM比较合适。
如果要求高的话,就要改成外控外泄的单向阀。
再就是检查一下换向阀的中位。不能是O型技能。

网友:
由于电磁阀的滞后作用及其流体的响应时间(而且液压油毕竟也是可压缩的,仅仅是难压缩而已),可能2楼的方案会更理想。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和提醒,我换了个高压泵,和油缸加了个背压阀就可以了,感谢了.
引用 楼主:

学习一下。

网友:
加个压力传感器,锁不死补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