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齿轮的加工工艺

楼主(2009-02-20):
我是新手,刚接到一个齿轮的加工,想要学习汽车齿轮的加工工艺,各位大侠帮忙啊,多谢

网友:
此工件工艺:粗车—精车(控制内孔尺寸公差,用来做滚齿与插齿的定位基准)——滚齿(滚齿前面可以加一道平磨,平磨不与内孔一刀落的端面)——插齿——铣端面槽——热处理——平磨——内磨,并靠一内端面——靠另一内端面——穿芯棒磨外锥面——磨齿修缘

楼主:
谢谢谢谢,不过“并靠一内端面——靠另一内端面”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您说滚齿是滚那个斜齿吧?插齿是叉那个短齿吧?

网友:
楼主,开始加工了吗?你是怎样的加工工艺

网友:
汽车齿轮的加工工艺一般随图纸下发,不会让一个新手去编工艺,太难为你了。有正式工艺后晒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4-01-14):
很不错,学习了。我目前也搞了个传动的东西,可以借鉴!   楼主用的是啥材料?

网友:
这是个双联齿轮,粗车后先热处理,大的滚齿,小的插齿,最后表面进行渗碳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