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螺纹画法

楼主(2009-02-20):
各位老师:我是Proe学习的新手,不知螺纹如何画,想学习一下,请哪位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PROE中:
插入菜单——修饰——螺纹;
或:插入菜单——孔(选螺纹孔)。

具体细节请自行琢磨,琢磨了才是你自己的。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
插入-----孔-----点取螺纹、设置大小、深度----放置
慢慢体会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我也是在自学,书里是用螺旋扫描-切口做的

网友:
我也是用扫描切口的,不过后面的螺纹收尾是用了一个啥来着,比较形象!
学习了。

网友(2009-11-12):
照书画一画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12):
权限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