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3维图如何转化为CAD2维图

楼主(2009-02-20):
各位老师:我刚刚学习Proe软件,3维可以直接转换为2维CAD图吗?如何转化?

网友:
在PROE中出工程图,工程图可以另存为DWG或DXF格式

网友:
新建一个DRW工程图,在图中插入模型,插入视图,标注尺寸等等
这就是将三维转为二维了。

网友:
体会,学习,进步

网友:
毕竟不是专业软件的地方,问题都是儿科阶段
一起学习机械,软件只是工具,同步提高!

网友:
共同进步,交流,学习

网友:
PROE的DRW 格式就是二维图,不过不像AUTOCAD出二维图灵活

网友:
新建 绘图命令 然后打开零件或装配体出工程图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犹如抵沪灌顶

网友(2009-06-18):
其实对二维图形表注尺寸最好的是AUTO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