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板(厚度是5毫米的热板Q235A)采用线切割---请教

楼主(2009-02-20):
请问懂行的人
如果这个零件(5毫米厚度的热板)采用线切割加工大概用时多少?加工费用大概多少钱一个?
切割所用的总长度约为1180毫米。

如果采用激光切割表面粗糙度能否达到要求?(粗糙度是 6.3 )      齿形轮廓能否保证?

谢谢!

网友:
采用线切割加工,6片叠在一起加工(料厚可以提高粗糙度)以25mm/分钟计算共23.6小时,加工费(10元/小时)共236元。如果你们那里线切割加工水平不高,达不到要求,就采用中走丝或慢走丝加工,费用就很贵。采用激光切割本人没用过

楼主:
楼上谢谢答复,但是如果按照你的25毫米/分钟计算的话,1180长度需要47分钟就可以切割完成
你的23.6小时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1180*5=5900  平方MM
5900 *0.007(平方MM/元)=41.3元
  一块40块钱左右吧。
 注  我是大连的。我是按快走丝来算的。我们这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价位。

网友:
采用激光切割粗糙度,还有齿形轮廓不能够完全保证.,可能尖角处会有过烧.加工费倒是不高,8块左右.这是指量大的情况,当量少肯定会加码啦.用三千瓦的激光机加工,一块时间也就最多5分钟.

网友:
夾成一疊用慢走絲可以吧!

网友:
回楼上的,用慢走丝太可以了,
只是加工费太贵了。
它用快走丝完全可以达到要求的。为什么再选用慢走丝呢。
 快走丝也可以很多片放到一起割的

网友:
我厂快丝加工29.5元每块

网友(2010-03-04):
25元就可以了 我可以帮你13582210450 qq490815247

网友:
我这里3200 平方MM /小时  钢件